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和测扭力

楼主(2021-04-16):
这个手轮里面通过丝杆前后进给,总重量6KG,选个步进电机的话,扭力大概需要多少?有扭力扳手,但这里好像用不了

网友A:
在手轮旁边那个孔位置穿条线,然后在线上配重,配的刚好使手轮转动时的重量就是扭力。
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不知到这样能不能作为参考数据

网友B:
扭力扳手套在中间那个柱上面,测一下.
当然步进电机要有一定的裕量,要不启动会困难,随着使用也会扭力增大.

网友C:
这个小平台,直接买一套90的电动纠偏机就可以了,你原来的手轮和丝杆全部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但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200kg以下,而且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