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初学西门子PID,关于正反作用定义:
PID输出增大,导致反馈值增大,是正作用;
PID输出增大,导致反馈值减小,是反作用。
这个很容易理解,
这里PID的输出是变量,用反馈值的变化来定义正反作用。
并且有两个个例子,
1、恒温炉,增大输出,反馈值温度上升,正作用;
2、冷库制冷,增大输出,反馈值温度下降,反作用。

结果今天,我看了三菱的视频,里面的定义:
现场反馈值的变化趋势   与
PID控制输出值变化趋势的关系,
如果相同,为正作用;
如果相反,为反作用。

这里现场反馈值就是变量,用PID输出值的变化来定义正反作用。
并且也有例子,
1、恒温炉,如果反馈值炉温下降,PID就要增加输出,提高功率,  反作用;
2、冷库制冷,如果反馈值温度上升,PID就要增加输出,提高压缩机功率,  正作用,

两种定义截然相反!
可能我新手不应该看 ̄  ̄)σ两种资料,
现在有走火,恳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们,
是不是西门子和三菱PID关于正反作用的定义本来就是相反的?
还是我资料找错了或者理解错了?

网友A:
1、恒温炉,增大输出(+),反馈值温度上升(+),正作用(++=+);
2、冷库制冷,增大输出(+),反馈值温度下降(-),反作用)+-=-)。

1、恒温炉,如果反馈值炉温下降(-),PID就要增加输出,提高功率(+),  反作用(-+=-);
2、冷库制冷,如果反馈值温度上升(+),PID就要增加输出(+),提高压缩机功率,  正作用(++=+),

感觉第二个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
谢谢回答!是的,这两种说法导致对于同一个系统,正反作用定义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恒温炉,增大输出(+),反馈值温度上升(+),正作用(++=+);
2、冷库制冷,增大输出(+),反馈值温度下降(-),反作用)+-=-)。

1、恒温炉,如果反馈值炉温下降(-),PID就要增加输出,提高功率(+),  反作用(-+=-);
2、冷库制冷,如果反馈值温度上升(+),PID就要增加输出(+),提高压缩机功率,  正作用(++=+),

感觉第二个说法是错误的.

这个是FX5U手册里面的定义,应该说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各大门派可以自定义。

楼主:
谢谢回答!好像是定义相反

楼主:
这个5U的光看文字定义太抽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