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布局如何

楼主(2021-04-17):
(无正文)

网友A:
上层断路器和线槽距离太少了,你应该取消热继电器,断路器换成电动机启动保护器,这样整个空间就够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用导轨安装那款就美观多了,空间也宽裕

网友C:
请教下,为啥需要用两个电源模块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为啥需要用两个电源模块分开?
一个雷达液位供电 5伏 一个真空24伏取样传感供电

网友D:
中间排那个绿色是啥?雷达液位器模块?真空传感器模块?雷达液位模块 深圳定制 我倒感觉像个超声波液位

网友E:
绿的那个是电极探针那种物料开关吧,有条件就搞个双路输出的省事了

网友F:
我看布局挺好。期待楼主配线完毕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