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17):
先有485转成232,接着由232再转成usb,这样能不能用,现场没有485直接转成usCb的

网友A:
这种usb转485万能宝某东上有的是。反过来转没听说过。

网友B:
反的和正的不是一样的吗.就是个usb转232再转485.

网友C:
这是什么操作;485 232这些通讯速率9.6K 19.2K等,与USB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D:
不知道你要这个485转USB用在什么场合。

正常来说USB转485就可以了呀

网友E:
中间环节越多越容易出问题,所以直接用USB转RS485就好了。

网友F:
直接买那个图片上的那个转换器,就可以了,正向反向都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便宜,九块多还包邮哟!
我买了一个,连变频器、连200,都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那个图片上的那个转换器,就可以了,正向反向都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便宜,九块多还包邮哟!
我买了一个,连变频器、连200,都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图便宜,等烧了PLC通信口就不会认为便宜是好事了。

网友G:
能通,是否能适应看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