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7):
伺服器不定时跳7AB,有时候关电一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A:
7AB代码的意思是伺服单元内置风扇停止 检查是不是风扇缺油转的慢了

楼主:
风扇都更换新的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换风扇不行,如没有能力修就换驱动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风扇有一根黄色线 是风扇检测信号 风扇换了不行 找找这个 信号看看

楼主:
更换风扇后,我以为好了,厂里用了一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直接去拿去给厂家修了

网友A:
那就是风扇脉冲信号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