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7):
需要进行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用触摸屏控制,进行连接时候是这样设定的吗?我的怎么读取不到数据,求指导哪里的问题,连接使用RS232.

网友A:
232通讯线接法先确认是不是对的;

网友B:
想搞明白,请先说出线是如何做的,PLC通讯设置,屏通讯设置,这些都可能导致通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通讯线接法先确认是不是对的;
这个需要公母头对接还需要什么?有没有图片可以指导的,引脚的话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搞明白,请先说出线是如何做的,PLC通讯设置,屏通讯设置,这些都可能导致通讯失败
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都已经改为一致的,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C:
屏 2 3 5 PLC 2 3 9 45短接不记的了。或者 2 3反下。

网友B:
屏的com选接线的口,剩下就是线的问题了
屏要是hostlink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com选接线的口,剩下就是线的问题了
屏要是hostlink哦
hostlink 好像是老版本的组态,里边好多通道没有,现在好像用串口那个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 2 3 5 PLC 2 3 9 45短接不记的了。或者 2 3反下。
RS232用于不同的设备之间是不是需要特定的引脚?或是说一根线名字叫做232但是它还因为引脚连接问题分了好多,是这样吗?在别的地方可以用的这根线在这里可能就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com选接线的口,剩下就是线的问题了
屏要是hostlink哦
hostlink 好像是老版本的组态,里边好多通道没有,现在好像用串口那个多一些
如果屏选的是fins,回看PLC设置,怎么可能联通?
再看你刚发的,线对不对还两说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com选接线的口,剩下就是线的问题了
屏要是hostlink哦
hostlink 好像是老版本的组态,里边好多通道没有,现在好像用串口那个多一些
如果屏选的是fins,回看PLC设置,怎么可能联通?
再看你刚发的,线对不对还两说着?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A:
通讯线按上面的图量下是不是对的;

网友D:
PLC 是 38400 7 2 E (奇校验),MCGS 你选的偶校验(O)

看看接线之类的,RS232简单把 2条数据线,1根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 是 38400 7 2 E (奇校验),MCGS 你选的偶校验(O)

看看接线之类的,RS232简单把 2条数据线,1根GND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 是 38400 7 2 E (奇校验),MCGS 你选的偶校验(O)

看看接线之类的,RS232简单把 2条数据线,1根GND
大哥,你是不是也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按上面的图量下是不是对的;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