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偶尔停机自启

楼主(2021-04-17):
各位朋友小弟现在有提个问题。
现在是有7台PLC,一个PLC作为主站6个作为从站,主站PLC是操作台,控制6台从站PLC。现在出现了6台从站PLC在运行过程中偶尔发生PLC断电又自己启动的现象,断电启动的时间非常短,图片上是断电启动后的硬件诊断,想问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可能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补充一下,6台PLC随机的。
10分悬赏,已用5分

楼主:
点击电源故障会显示失压

网友A:
不是安全冗余PLC 偶尔出现故障是正常的
【方案】
BIS-6390C30:采用Atlas 200AI加速模块,支持智能监控系统应用

楼主:
3楼的老哥,您的意思是属于正常现象吗,可这样的话会影响生产,别人也不满意这样,您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B: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最后解决的原因记得好像是给plc供电24v的电源有问题。很神奇
【方案】
构建智慧政务中心,华北工控可提供政务服务机器人嵌入式硬件方案

网友C:
碰到过施耐德触摸屏发生过这种故障,一模一样。把触摸屏单独供电后解决,楼主参考一下。
【方案】
FLIR E8-XT:助力风电运维检修,保障风电场高效稳定运行

网友D:
估计是用电大户动作了一下,扯低了电源电压,把电压调高点试一试看看如何
+5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CNC | 如何利用电流限制值来实现特殊控制?

网友E:
楼主电源用的是多大的 啊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实现测量力检测极限

网友F:
【方案】
台达产品在纺织上的整合应用

网友G:
失压得话可能是给PLC供电的24V开关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H:
电源问题可能是供电问题,也可能是所带的元件等有接地类似问题,还有是所有六个都报同样故障还是随机某个?这个好像没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