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ID输出值得问题

楼主(2021-04-18):
如图,我有点分不清标定的上限值和上限值分别指什么?

网友A:
。。。。一边是制冷,一边是加热 。
你要制冷,选择启用左边,你要制热启用右边。
两端汇流控温,都启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线性关系和截断的概念.
标定应该是最终输出,就是经过转换后的输出.

楼主:
标定的上下限我觉得也是最终的输出,但原始的上限和下限不知对应的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定的上下限我觉得也是最终的输出,但原始的上限和下限不知对应的是指什么?
有些pid计算得到原始的是0`100%有些不是.
有些最终输出不是0~100%,比如0~27648?什么的.
还有方向问题,比如你第一个图蓝色的,竟然是-100~0.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