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接线疑问

楼主(2021-04-18):
日本的三菱PLC,COM端时独立的,可根据外部输入信号的极性来确定COM端接电源正还是接电源负的,COM端接电源正那么输入端就接电源负的、COM端接电源负那么输入端就接电源正。    朋友们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不是com端子,是S/S端子

网友B:
请先确认好你PLC的详细型号,FX系列所有产品输入公共端标的是COM的是不需要外接电压了,只需COM与对应的X0 X1。。。短接就有信号,如果用传感器要NPN型的,FX2N及以前的型号有欧版的,后缀带-ES,输入公共端标的为S/S,这种是外接电压的,S/S可以接0V,也可接+24V;
FX3开头的已经没有输入公共端为COM的产品了,都是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