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8):
之前更新客户程序的时候都是在线修改..
没有考虑过下载程序会初始化MW区值的问题
结果就冲掉了程序里本来用来写,通讯的数据.
导致modbus 通讯失败..

让我记住.再上载程序另存之后.一定要再执行一次"将PLC数据保存到文件"
把程序中的数据也保存出来.
否则.在停机下载的状态下,数据丢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幸亏这次客户手里有一个2017年保存的程序..在初始化值里面是有数字的
不然真的要挂在现场了...

如果不想停机下载的时候冲掉程序中的数据.要在cpu里把初始化%mw 的勾选给去掉..

网友A: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B:
哈哈哈,还好没翻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点翻车了...头发都掉了好几根...
那地址真的没法猜...
模块的说明里面说如果用的是cpu上的modbus口.那网桥号必须是0
结果.实际用的那个网桥号是5..我这上哪猜去..
而且第一个地址是7..
另一个网桥是3 端口是3 跟4  地址是1~5 1~9
让我猜的话真的没法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欠太欠了

网友C:
自从工作后,跳的坑多了,自然而然学会了程序要按时备份、重要参数要拍照保存等一系列用于快速恢复的习惯,毕竟时间就是生产效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改之前特意问了现场人员..有没有相关的参数要设置的...
结果就只有三个参数需要设置..
然后我就拍了一下那三个参数

没想到通讯参数是在程序里手写进去的...我很不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改之前特意问了现场人员..有没有相关的参数要设置的...
结果就只有三个参数需要设置..
然后我就拍了一下那三个参数

没想到通讯参数是在程序里手写进去的...我很不理解...
现场不一定有 的。不要太相信现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差点吃苍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