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盘检测

楼主(2021-04-18):
  最近准备做一个用海康威视工业相机做一个工件检测,不良品NG,难点是伺服电机不停止转动,不是分割器有工位停顿,应该如何做!(图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如有不妥请删除)

网友A:
与有分割器类似
伺服编码器就是分割器

网友B:
连续旋转的也是可以的,不需要停顿(所谓停顿就是时间慢点).看相机的能力了.

网友C:
这应该不是什么难点吧。很多流水线上的蜘蛛手分拣机器人不也都是这种工作方式?只要转动的速度是恒定的,就可以计算出产品到哪个位置了。

网友D:
运动中检测,就看你视觉系统的处理能力,用KEYENCE的是没有问题;

网友E:
那种输送带走直线的是比较常见,输送带不停,机械手照样爪。之前在展会上问过技术员,他们说皮带的速度要很稳定,视觉拍到位置后,要加上机械手移动时皮带走的距离就可以了,比如视觉拍到位置在100,如果机械手过去要2秒钟,假设这2秒钟皮带走了2MM,那么最终的定位应该是102的位置。
你这个走圆盘的,算法应该要比直线复杂。

当然我是多年前了解的东西,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先进的方法了。

网友A:
不能以时间管控
看看电梯,昨天平层好,今天绊脚都是时间控制的

网友F:
个人思路,视觉发出NG信号,然后固定脉冲后气缸将NG品推出,需要外挂编码器。你NG品发现到NG品推出的距离是恒定的。如果你按时间来算,一旦速度上去的话NG品的推出对不上的。

网友F:
但是我看你的图你的OK在NG前面,你的设备OK品也需要推出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OK信号不用,只用NG信号,是的,不能时间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说的对,你的意思是不是要PLC和伺服通讯来读取编码器的信号

网友G:
如果是不停 就让NG的现样也用伺服带着 同步追着拿走 可行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说的对,你的意思是不是要PLC和伺服通讯来读取编码器的信号

类似控制
你可以试试这样
光检产品位置,到1#,2#,OK,ng等位置是是固定的,也就是脉冲数是固定的,是通讯读出,还是通过高速计数接用你熟悉的

在不行外加一个编码器,不就回到你熟悉的分割器方式吗

停不停无所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的,时间控制非常的不稳定,伺服电机的快慢根本就不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行,机械结构很复杂的

网友H:
我以前做的检测设备,每个位置是固定的,不过拍照要拍照的触发信号,剔除有剔除的触发信号,用移位指令。位置不固定也行,就看触发信号怎么安装

网友I:
我做过一样的设备

网友J:
如果剔除机构的动作速度够快,一个剔除动作需要的时间,小于圆盘运动中1个产品完成移动到下一个位置需要的时间,是没啥子问题的。
但是这个前提是:
1、产品位置固定
2、要记录NG产品的位置

网友K:
分度盘要用专用分割器电机,这是常识

网友L:
回复 网友A:
用编码器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L:
没问题,再出现就找程序

网友M(2021-06-22):
搞定了吗?楼主,你用的是那个思路?

网友N:
这个项目不难,我之前做过一个比他复杂多了,但原理还是一样

可以不用伺服电机,装个编码器+直流电机+减速机就好了……

至于算法……

之前我也好像说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N:
这个项目不难,我之前做过一个比他复杂多了,但原理还是一样

可以不用伺服电机,装个编码器+直流电机+减速机就好了……

至于算法……

之前我也好像说过....

用西门子1217CPU
玻璃圆盘是有直流电机驱动,带上一个编码器,能时刻检测转了多少个脉冲。
控制思路大概如下:有传感器检测到有产品了,就开始把那个产品的脉冲值传入一个DB块中,然后继续脉冲数一直累加,等相对脉冲50个的时候,触发1工位相机工作,相对100个脉冲时候触发2工位相机工作,相机拍照结果存放到另一个新的DB块中,到了相对350个脉冲时候触发排料工作

我的思路是建立,建立一个Array【0..250】dword的DB块用于存放每个产品的脉冲数
有一个传感器,当传感器检测到有产品时,会记录当前脉冲数,把数据存放到DB块第一个寄存器中,检测到下一个产品时,会在把脉冲存到下一个寄存器中。

数据存放在DB块以后,现有的脉冲值要减去保持数据块中的数据,以保证脉冲数能同步增加、相对的脉冲值是有可能为负的,所以还要加一重计算,保证它永远为正【因为要计算相对位置不可能为负】

比如说、一个圆盘最多放250个产品,第251个的产品的时候,需要把脉冲数重新放到DB块第一个寄存器中。

网友O:
我和楼上陈嘉伟方法一样,不过我用的fx5u,用的变址,取的伺服当前位置脉冲进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