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9):
ABB550 37KW变频器直流母线处对壳打火炸机,整流模块炸,母线上控制继电器的贴片三极管及电阻坏,更换后上电无反应,量电源芯片的7脚有57V,更换芯片后重新上电,有呲呲的尖叫省,量开关电源输出端,原24V处有六十多,原5V处有8.8V,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压升得这么高,请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机型特别扯淡!首先可以肯定你主板插口附近的那3个运放已经废了,因为它跟开关电源紧密相关,主板报废几率99%!还有它是多层板,开关电源炸了,中间连接铜箔可能有断路现象,慢慢吧!

网友B:
电压反馈不对就会导致电压 不稳定或者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单独给uc3844的7脚供24V,8脚是5V ,6脚有11V 正常吗

网友A:
没缺小数点?!你要相信单纯的坏芯片的很少,外围电路肯定会连带出问题的!

网友C:
稳压电路肯定有问题,只有脱板单独维修,慢慢弄吧!

楼主:
电源芯片的7脚重新量了下还是有34V的高电压,我现在怀疑是7脚前面的二极管V2漏电,请问有谁知道这个V2是什么管子,参数型号是多少,或者用什么可以替换的,谢谢

楼主:
是不是7脚供电电压高,6脚输出电压也跟着高,变压器次级输出也跟着变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故障就解释得通了,请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真没啥好说的,你把能用万用表测量出来坏的二极管换了多半就好了,背面还有几个,3844vcc供电还跟互感器是同一路,主板插口旁边那几个运放多半也是废了,这个电路图论坛搜一下就出来了,十分完整!所以说,开关电源一炸,整个板子元件坏一半就算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