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930不能吃大负荷?

楼主(2021-04-19):
施耐德 ATV930D75N4Z变频器控制三速马达的起重机械,小负荷马达能运行,带大负荷马达不能运行,求技术分析?

网友A:
可以下载这个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926

网友B:
有具体的报错代码不!

网友C:
个人分析,你的起重设备刹车怎么样的,会不会小负荷的时候变频器带着刹车一起强启动了。然后带大负荷的时候因为刹车的原因加重了负荷然后启动不了。设置下你的起始频率调高点看看。然后你用变频器控制后电机只要一个速度就可以了,其他速度可以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D:
提升负载最好选择大一级别变频器,否则容易报警。加减速时间可以根据工况可以适当延长,对变频器有好处。

网友E:
这个要做电机识别

网友F:
问题描述不全面,原来正常吗?新变频器吗?电子过流保护多少?

网友F:
查看报错的具体故障代码。

网友G:
930如果选型美问题的话,启动前最好做个电机识别

网友H:
电机识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