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9):
我用dzrn回归,程序已经设定回归原点速度很慢,还是会走过原点的感应器快到负限位了,我用负限位做的是保护,一感应就会报警,有没有什么指令是让直接回到原位的感应器就停?

网友A:
原点的感应器感应到是减速到爬行速度,过了感应器后才会停下来。

你的原点感应器和终端限位感应器距离是不是太近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DOG块的长度太短了,减速到停止的时间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本来想打算用负限位做一个保护加了个报警,所以离得近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本来想打算用负限位做一个保护加了个报警,所以离得近一点

最起码要在过了原点感应器后,才能感应到限位保护。

网友C:
回到原点有没有反向爬行出原点信号呢

网友D(2021-07-30):
引用 网友A:
原点的感应器感应到是减速到爬行速度,过了感应器后才会停下来。

你的原点感应器和终端限位感应器距离是不是太近了?

进入智能功能模块里定位模块的回原点方式:近点DOG型改成制动器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