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21-04-19):
3u plc如果监控老是需要拔掉与触摸屏的通讯线,有没有什么方法既能不拔也能监控?

网友A:
加一块422的BD板

网友B:
自己买一个USB的BD板,调试的时候就用,调好了就拆下来。。

网友C:
加一个BD通讯板就行了;

网友D:
BD板,人机穿透。

网友E:
要是使用的三菱的屏,好像通过屏也可以监控PLC

网友F:
前几天我买了一个FX-3U-422BD模块,花了71块钱,早知道我也买USB类型的了!

网友G:
还有如此神器.好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要是使用的三菱的屏,好像通过屏也可以监控PLC
三菱屏配三菱PLC用穿透通讯就可以,GT屏还可以监视I/O点

网友I:
买一个大连德嘉的啥玩意,可以扩展出来一个网口,直接以太网联机特别爽
至于为什么不推荐无锡北辰:因为无锡北辰太贵,一个无锡北辰同样功能产品的价钱买大连德嘉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  关键有时候型号用的也不一样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