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最开接触的就是三菱的PLC,2N,3U,然后西门子的200 smart,到后来国产的台达,汇川。熟了过后又有三菱5U,Q。到现在,已经接触了三菱R系列,西门子1200,1500,发现这些大型高端的PLC都不约而同地取消了步进的使用,函数块成了主流,刚开始有点不顺手,一段时间后就没什么了,不过还是有点好奇什么,希望各位大佬积极讨论发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开接触的就是三菱的PLC,2N,3U,然后西门子的200 smart,到后来国产的台达,汇川。熟了过后又有三菱5U,Q。到现在,已经接触了三菱R系列,西门子1200,1500,发现这些大型高端的PLC都不约而同地取消了步进的使用,函数块成了主流,刚开始有点不顺手,一段时间后就没什么了,不过还是有点好奇什么,希望各位大佬积极讨论发言。

您好像对SFC(西门子称作Graph)有些误解。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步进指令。

网友C:
很少用步进.
按时序来的?
大型的做步进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D:
步进很呆板,不灵活,都是一般都plc都支持这个功能吧!

网友E:
都玩这么溜了还需要步进指令吗?

网友F:
步进指令不实用,还不如给一个数据寄存器赋值,想怎么进行哪一步就怎么进行,灵活性更高,监视也更方便,只要看当前值是多少,就知道执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G:
步进梯形图指令,这一般是小型机玩的吧?大型机玩的是多工序同时处理,再用小型机的算法去解决大型机的大工艺的难题?有点守旧波。

网友H:
SFC应该是PLC产生初期的基板功能。虽然用很多方式可以替代这种写法。但很多PLC肯定会保留这种方式。虽然很多人已经不用这个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