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1个变频器控制2个以上不同参数不同轴方向的电机,分别控制,有这样的产品吗?

网友A:
还没见过实物的,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个变频器控制2个以上不同参数不同轴方向的电机,分别控制,有这样的产品吗?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在变频状态,一般最多可以设定4组参数。

网友C:
西门子的有,就是贵。s120,功率单元小功率的是有两个变频器的组合,输出带两个电机,组合一起可以带4到8轴。剩下的就看预算了

网友D:
海利浦专门用在空压机上的变频器看见过,一路控制压缩机一路控制油泵……

网友E:
还是用二个分开吧;
就像现在加工中心上有一个驱动器带二个伺服电机的,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二个分开吧;
就像现在加工中心上有一个驱动器带二个伺服电机的,价格都不便宜;

对能分开尽量分开,西门子的双轴输出其实就是两个变频器塞到了一个盒子里。价格贵,维修也贵。

网友G:
估计你要的是共母线类型的组合吧,干嘛不直接用两个变频呢?

网友H(2021-07-09):
如果不是并联的话,这样没啥意思。

网友I:
空压机专用的是有的,一般变频器是不带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