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电网波动

楼主(2021-04-20):
近一个月遇到3次了,波动发生零点几秒,有几台富士变频器会停机。
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前辈,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外部电网供电出现问题(O_O)?

网友B:
我们这也是  几年了  电力网也是偶发性波动 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C:
是不是时间久了电容器容量下降遇到其余电机启动电压稍微下降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新的设备投产3年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裂开

网友E:
我们这里前段时间也出现了几次,有些变频器没影响,有些报故障。万能断路器有失压保护的都停了,要去合闸。

网友A:
你配电房总开有没有用万能断路器?有失压保护就能确定是外部高压原因还是内部低压问题,建议你观察电容补偿柜补偿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变频无故停机的事,守在柜子旁边一天都不停机,结果人一走又打电话给我说停机了,查故障记录又没有,搞得人很头大

网友G: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失电大概在500毫秒左右,自锁就会复位,你看看直接接一个到变压器直接输出的低压侧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失电导致的,那就是高压电网的问题。

网友H:
如果波动零点几秒的话,变频器应该不会跳闸,这个时间应该超过线圈失压断电而跳闸的时间

网友I:
万能断路器有失压保护线圈可以去掉,就不会失压跳闸了。也要考虑利弊。也可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个电抗器试试。

网友J:
是不是公司内部接线造成的呀!去年我去过一家公司,他们内部接线就有问题,220V供电的机器,只要N线一接触机器外壳(地线),车间电柜开关就跳闸,搞得人很无语!

网友J:
再补充一点,用万用表的蜂鸣挡测量,地线与零线是通的!

楼主:
这是两台电机同步运行
如果我把富士变频器的F14参数-瞬时停电在启动 设置为:动作(执行再启动,继续运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独立的供电部门,那边给的答复就是电网波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再补充一点,用万用表的蜂鸣挡测量,地线与零线是通的!
万用表测量零线和地线如果不通,你的地线就不正常了……零线碰外壳跳闸,说明跳闸的开关带漏电保护,说明漏电断路器工作正常,地线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再补充一点,用万用表的蜂鸣挡测量,地线与零线是通的!
万用表测量零线和地线如果不通,你的地线就不正常了……零线碰外壳跳闸,说明跳闸的开关带漏电保护,说明漏电断路器工作正常,地线正常……
我们这边做了等电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有独立的供电部门,那边给的答复就是电网波动
要区分电网电压波动,还是电网供电闪断波动。
一般的波动只是幅度高低而已,而像这种瞬间停电0.几秒,这就是供电不正常了,强烈要求对方给说法或者给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零线和地线如果不通,你的地线就不正常了……零线碰外壳跳闸,说明跳闸的开关带漏电保护,说明漏电断路器工作正常,地线正常……

这个可不一定的,IT(中性点不接地)和TT(独立接地)两种供电系统的中性(零)线就与接地线不会相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零线和地线如果不通,你的地线就不正常了……零线碰外壳跳闸,说明跳闸的开关带漏电保护,说明漏电断路器工作正常,地线正常……

这个可不一定的,IT(中性点不接地)和TT(独立接地)两种供电系统的中性(零)线就与接地线不会相通的。
师傅说的是,不过一般工厂企业这种系统不多吧!我还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