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程序没有触摸屏情况下怎么改定时器值

楼主(2021-04-20):
源程序带触摸屏调时间的,现在没有触摸屏,怎么在程序上改定时器时间啊

楼主:
怎样改TIMH15时间啊

网友A:
你都有电脑打开程序监视了,还不知道修改定时器时间设定???
我真怀疑你是否知道程序怎么打开......

网友B:
直接双击D20修改

网友C:
就修改一次就行了?经常改时间还是用触摸屏或者文本之类的了。

网友D:
如果没有触摸屏就用PLC自带的电位器调节时间。

楼主:
我把D20改成的D60不起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D20改成的D60不起作用啊
为什么要改成D60?要计时0.6s?=#60就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