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工况动作:使用电机(伺服还是步进?)驱动丝杠,到达预定位置后,然后用油缸继续向前顶进,此时丝杠跟着油缸运动,电机轴也随着油缸向前运动而转动(这种情况下电机是不是不可用通电呢)
问题:能不能通过PLC实现对电机的这种控制呢?

网友A:
这种控制是可以的,让步进或者伺服不要使能(PLC的输出点控制)就可以了,这样电机可以随便转动。

但是你要考虑这样的方式在机械方面对丝杆有没有影响。

网友B:
你的液压缸的行程不够么?一个动作可以完成就不必要分成两个以上的动作了吧

网友C:
电机不能通电,通电状态气缸动作伺服驱动会报警机械故障

网友D:
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做,电机是为了快速到预定位置,在用油缸出力吗。如果这样为什么不要气液结合呢。

网友E:
我刚好做了个类似的设备,不过和你动作相反,我的是气缸推出一定的行程,然后步进电机开始旋转设定的距离,气缸和步进电机一起到位……你这种液压缸推力不小,机械结构也要考虑,伺服电机肯定得解除使能,否则肯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