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驱动器型号:更换MR-JE-_B驱动器,参数设置:控制方式,电子齿轮?在说明书里找不到这些参数,是什么情况。三菱的驱动器不需要设置这些吗?

网友A:
这款驱动器是总线型的,这些参数应该在软件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驱动器是总线型的,这些参数应该在软件里设置的
大侠能否告知用的哪一款软件?谢谢

网友B:
MR Configurator,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R Configurator,官网下载
用usb连接,是否需要安装驱动,我下的软件包里没找着驱动

网友C:
都用上总线了,在运动控制器程序里设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软件安装时候自动安装USB驱动

楼主:
请教大侠们,这驱动器有设置热过载电流的参数吗?代码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们,这驱动器有设置热过载电流的参数吗?代码是多少?

大侠赐你秘籍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们,这驱动器有设置热过载电流的参数吗?代码是多少?

大侠赐你秘籍一部

谢谢大侠赐书

网友D:
所有的参数都在驱动器连接的上位控制器中,这个更换,只要硬件更换,站号设置好就可以,通电后,参数自动会有效的。

网友E:
还没用到这一款的参数,但是三菱的来培训的收讲过,算是时了解的。

楼主:
有大侠熟悉这款驱动器的应用吗?偶尔性报警50.6,驱动器,电机,电源线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