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安装了STEP7 MICRO/WIN SP9无法在WIN10 64位下通信怎么解决?

网友A:
再装一个smart软件

网友B:
s7-200属于淘汰产品,西门子对其不在更新维护。所以只能换win7系统,或者win10系统下装虚拟机弄个win7或者XP出来。

网友C:
再把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D:
要安装个接口插件,找不到PC/PG的设置吧

网友E:
200的PLC还是建议用虚拟机安装XP

网友F:
。。。。还有人坚守老200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