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怎样消除雷击,对电网瞬间的产生过压,使变频器产生的过压保护,造成停机。听说有专用设备,哪位大神有用过,请指点一下,先此谢过!!!

网友A:
我只用过3级防雷.

网友B:
浪涌保护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消除雷击,对电网瞬间的产生过压,使变频器产生的过压保护,造成停机。听说有专用设备,哪位大神有用过,请指点一下,先此谢过!!!

雷击通常分为三个等级,I,II,III级,考验的是整个配电网络,可以选择对应保护水平的电压,我们设备的控制柜一般配II-II级试验标准的浪涌保护器。
另外一定要根据浪涌保护器厂家要求选择好与浪涌保护器匹配的熔断器或者断路器,要不然也是白搭。
浪涌保护器我们一般选择上海深恩或者上海欧申的居多,当然施耐德,ABB等那几大家的也不赖。

楼主:
哪里有大的柜式的机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