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请教各位,三菱5u怎样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即数据库SQL
以太网通讯

网友A:
编写上位机程序读取PLC数据存储到数据库

网友B:
只能转储(通过其他设备中专存储到数据库),不能直接存储,比如用工作站计算机的组态软件转储。

网友C:
加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写上位机程序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详细的手册资料?

网友F:
一般来说,三菱为主的大型3C/液晶面板厂的话要么新的MES系统配合MES模块就可以,也有那种老的放台电脑在机台边上,通过MX和WEB API对接ME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详细的手册资料?

手册里面有官网网址,可以直接电话咨询

http://www.aihe-tech.com/col.jsp?id=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