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1):
20210420  G线变频器过载降频(ABB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午现场呼叫G线混合机无法开启
检修过程:同事先到达现场,告知外置调速器无效果,变频器显示2.3Hz。既然同事怀疑外置调速电阻就让同事先从另外的设备上拆下调速电位器更换上。更换后故障依旧。问操作的同事就告知设备无法开启。观察变频器显示 频率2.3Hz,电流48(电机22Kw)。试着转换成就地模式,让开启设备还是依旧。考虑到变频器有频率显示,先不考虑变频器故障毕竟才购买1年多。考虑是不是设备原因过载造成传说中的设备过载变频器主动降频保护。打开设备查看混合机内部,发现混合机扰流板明显变形。到此确认设备因扰流板安装不到位造成与其他部件卡死过载。拆卸卡死的扰流板,设备重新开启,运行正常。剩下的就是外修变形的扰流板了。

网友A:
这个经常碰到呀!负载大,启动困难的时候频率就上不去了,过流到保护设定的时间,变频器就报警了……

网友B:
这个状况应该报警了,除非你供电电压偏低或不稳定

网友C:
22kw的电机,一般额定电流也就45A左右吧,SEW电机才40.5A。变频器48A应该有报警了吧

楼主:
报警情况都没有,所以觉得奇怪,昨天让同事看了参数2003 默认设定的68A

网友D:
这个不应该叫做主动降频,是1楼说的启动困难,频率上不去。

楼主:
对的应该是这样,因为设备启动前就卡死了。表情。至于报警确实没有,可能确定问题太快了。

网友B: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工厂的一个22KW的螺杆空压机,在加载状态,频率就是上不去,变频电流检测去到40A就报故障,但不停机,万用表监控供电电压在336,工厂内三菱变频全部报欠压保护,不能复位,紫日变频正常运行。近日,外线供电正常,空压机频率加不上的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E:
应该限流了

网友F:
变频器限流保护也是常事,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经验才会明白的

楼主:
故障倒是不难判断,要不是同事怀疑调速器有问题,才不拆那个东西,设备控制流程就是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得电带动负载。设备不大排除法就可以了。表情。我就是在同事得基础上排除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