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1):
请教STEP7的300的程序如何转成1200的,有SCL语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STEP7的300的程序如何转成1200的,有SCL语句的

纯手工翻译,也就是说,等同于重新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无他法了吗?一步一步写好难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无他法了吗?一步一步写好难受。

将1200替换为1500。

网友B:
SCL也那么夸张吗?300和12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因为SCL,是本身就不能直接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因为SCL,是本身就不能直接转。
就是这么高级的编程语言,语法和指令都不兼容?

网友C:
你确定是SCL而不是S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SCL而不是STL?

我错了,是STL语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