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1):
接触器是CJX2-0910 AC24伏的,查了参数接触器的吸合功率为70VA,吸合保持功率为8VA,10个接触器,选700VA的变压器。
变压器输出端接一个2P的空开,为防止变压器输出短路,空开电流应选择多少A比较合适?是按每个接触器70VA算还是8VA
算。接触器有时会要求同时启动。

网友A:
那就选够700VA的. 实际上应该不用,差不多一半就行.

网友B:
不会一直是所有接触器同时吸合吧?按你上面的700VA理论上是么得好大问题的。

楼主:
我是问保护空开应选多大电流,选32A怕起不到保护作用,选6A怕它老是跳。

网友C:
空开没那么娇气,即使达到额定电流,并非立即动作,需要一定的持续时间(按脱扣动作曲线),尽管你的单只接触器吸合功率达到70VA,但时间最多也不超过1秒,况且10只接触器同时动作(0.5秒内同时吸合)的概率几乎等于零,其余时间的负载应按照8VA计算,因此,你只需要考虑保持功率,即单只功率=8VA计算,10只的功率=80VA。由此来说,空开选6A应该足够。

网友D:
主要是根据你一次同时最多几个接触器动作来计算就可以了,然后再稍微选大一点

网友E:
700VA的变压器需要定制,标准容量500、630、800(750)都有,
不过对于你这个,如果没有其余负载,500VA变压器足矣(哪怕是那种虚标500VA实际250VA的都可以,但是绝缘、耐压、散热等等需要达标)

网友F:
NXB/C6A已经足够了 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