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楼主(2021-04-21):
安川变频器7.5的开关电源处的D80二极管丝印是L36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代谢谢

网友A:
基本与IGBT门极回路的二极管相同,可以找相关门极驱动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一般要求开关快,用快恢比较好

网友C:
使用快恢复二极管,常用的ST4148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