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1):
问一下两线制传感器分NPN,PNP吗

网友A:
两线制好像是不分的

网友B:
你就把两线制想象成行程开关就好了,不分PNP,NPN

网友C:
关键是两线制你怎么分。

网友D:
2线制传感器,带有极性大不了调换一下线头,至于没有极性的(例如不带指示灯的干簧管开关),随你咋接,

网友E:
二线开关一定要考虑接线极性,尤其霍尔磁性开关

网友F:
回复 网友E:
LC43D  两线制直流检测器,开关量输出。需要区分输出信号接线,反了不通。NPN  PNP 均可以用。
用于检测电焊机是否处于焊接状态。 默认常闭NO,有电流触点接通。可选NC。
孔径8mm  12mm  20mm 26mm。适用PLC IO

网友F:
LC43D   LC45D   两线制开关量电流检测器

网友G:
接线时候要注意极性

网友H:
问都不问清,是模拟量的还是开关量的,反正模拟量一定要输入接电源+,输出接模拟量+,如果是开关量的就是注意下极性,输入接电源+,输出接PLC I点

网友I: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最多2个接近开关串联,在多电压就太低了。今天串了3个电压就还剩16v,微型继电器都带不了。只好调高开关电压到27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C43D  两线制直流检测器,开关量输出。需要区分输出信号接线,反了不通。NPN  PNP 均可以用。
用于检测电焊机是否处于焊接状态。 默认常闭NO,有电流触点接通。可选NC。
孔径8mm  12mm  20mm 26mm。适用PLC IO
又从那个砖家抄袭的,这电路能用吗?好好看看再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能用偶吃翔。先不要下结论,搞一个过去试试 不就得出结论了。有时候有的东西的确超出想象力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偶吃翔。先不要下结论,搞一个过去试试 不就得出结论了。有时候有的东西的确超出想象力范围。

回去找教你的老师问问好了,还想象力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准备一台电焊机   100A 以上输出电流的  然后地址电话姓名过来 我买一个给你过去。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你先把基础知识学好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