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2):
是我最近用三角形接法接了一些发热管然后经常烧坏,我看别人接是用星型接法而且每个星型的尾端都连在了一起,他的接法就不会烧坏发热管,我就想问下个位大佬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就跟我图上的接法一样

网友A:
星形接法每相上的发热管电压是220V,三角形接法每相上的发热管电压是380V

如果你的发热管额定电压是220V,接成三角形的话肯定迟早会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380V的,要是接了星型温度就会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80V的,要是接了星型温度就会上不去

如果是380接了220,功率会降低的

网友B:
你采用380V加热管三角形接法没问题呀!烧加热管估计还是你采购的加热管质量不行……

网友C:
在单只发热管功率相同情况下,接成星型相对可靠性较高,原因有二:
【1】因为每只发热管的端电压只是三角形接法时电压的1/1.732,电压越低越不容易发生击穿事故,也就越耐用;因为发热功率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电压偏高电阻也要偏大,就是在相同长度加热丝前提下,直径要细一点。直径越细越容易因为频繁热胀冷缩而烧断;
【2】将所有星星加热三相电路的星星点相互连接起来,可以减小甚至抵消由于各个加热棒内阻的差异所导致的实际电流不等问题,使得并联后的总体阻值接近平衡,也就是负载均衡,三相平衡,这样肯定发热管的寿命会提高。另外,所有的星点接在一起,克服某一组极端不平衡时所导致的某一相电压因为偏高而过流烧断,接在一起后,这种单个星点的偏移要被大大拉低的。因此,有利于三相平衡。

网友D:
并联的点越多,Y点的电位就越接近0,假如你并联了100个,甚至1000个,该Y点的电位就是0。即使其中某一设备断相,Y的的电位也不会有大的偏移。

网友E:
实际上和接法关系不大,怀疑你的发热管质量问题,或者选型不对,比如原来设计是18的管,但你实际用的管是14的,功率相同,工作状况相同,制造工艺一样的状况下,18的管相对更加耐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单只发热管功率相同情况下,接成星型相对可靠性较高,原因有二:
【1】因为每只发热管的端电压只是三角形接法时电压的1/1.732,电压越低越不容易发生击穿事故,也就越耐用;因为发热功率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电压偏高电阻也要偏大,就是在相同长度加热丝前提下,直径要细一点。直径越细越容易因为频繁热胀冷缩而烧断;
【2】将所有星星加热三相电路的星星点相互连接起来,可以减小甚至抵消由于各个加热棒内阻的差异所导致的实际电流不等问题,使得并联后的总体阻值接近平衡,也就是负载均衡,三相平衡,这样肯定发热管的寿命会提高。另外,所有的星点接在一起,克服某一组极端不平衡时所导致的某一相电压因为偏高而过流烧断,接在一起后,这种单个星点的偏移要被大大拉低的。因此,有利于三相平衡。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