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2):
变频器是否可以像伺服设备一样实现定位功能?

网友A:
可以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这的都是三菱变频器,有挡块定位功能,还有计数器,时间原则的!

网友B:
也在看哪个系列;
三菱A700、A800 有这个功能;

网友C:
什么型号的?说出来了可以帮忙查询一下

网友D:
一楼二楼两个大哥...这是施耐德的版块啊..公然的给三菱打广告啊...

施耐德ATV340变频器.本身带一个编码器接口..设计的时候就是按代替伺服的方向去的...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但我没有试验过..

我试验过的是ATV71的一个老变频
ATV71闭环定位
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库理论上所有ATV带CAN的变频器都可以用感觉...
这个是我试验过的...

网友E:
看型号吧,部分具备简易伺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