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信YX8000变频器

楼主(2021-04-22):
坛子里有哪位师傅修过元信YX8000的变频器吗?我手上一台炸鸡了,把模块拆掉以后,单板运行不起来,没有报警,有频率显示,确定已经运行,就是驱动端子量不到驱动波形,始终是负的截止电压,请问该如何屏蔽?

网友A:
18.5的也不会。我这有新的有需要吗

网友B:
我遇到三种有运行信号,也有频率显示输出,就是实际上没有输出
第一种是富菱bd370(应该型号没有记错)132kw,驱动用6个pc929.如果其中一个929保护就会没有输出,变频器不会报警,面板显示正常,有频率跳动。
第二种是伟创70 3.7kw.电流检测光耦输入端5伏稳压坏导致光耦坏,直接输出高电压。变频器不报警能够显示运行实际没有运行电压
第三种是科元变频器,新机器用户装上没有输出,检测变频器正常,恢复出厂值没有用,后发现恢复出厂设置时电机参数不会恢复出厂设置,检查发现电机额定电压设置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