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通讯

楼主(2021-04-22):
我的DCS 自从断了一下电,程序只能PLC到计算机,而计算机发出指令plc无反应。也就是现场的备妥 运行 信号开关量输入正常,而驱动无法执行。请指教

网友A:
计算机和PLC是一直处于通讯状态的,你可以看看计算机上面显示的实时模拟量,开关状态是否真是反映来判断通讯的正常与否,假如PLC全部的输出状态都没有的话,更应该去检查PLC,一般来说PC端很少出问题的,就算出问题也是由于存储数据太多没及时清理造成的卡机。可以的话,上个图,讨论会更直接

网友B(2022-03-26):
PC端很少出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佬少了个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