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现场主线

楼主(2021-04-22):
今天中午朋友打电话来,打算弄个小机械加工厂,设备有炮塔铣床一个,M7140磨床一个,3050摇臂钻床一个,850加工中心一个,然后一点照明灯具,在来一个220V的小空压机一个,地方也就100M2.让我看看配多大的主线。我上网查了下,估算下来大概需要3×25m2=1×16的主线,没经验大家看够用没。

网友A:
这个跟工厂面积关系不大,主要看你设备功率和是否频繁启动和启动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朋友打电话来,打算弄个小机械加工厂,设备有炮塔铣床一个,M7140磨床一个,3050摇臂钻床一个,850加工中心一个,然后一点照明灯具,在来一个220V的小空压机一个,地方也就100M2.让我看看配多大的主线。我上网查了下,估算下来大概需要3×25m2=1×16的主线,没经验大家看够用没。
设备有炮塔铣床一个(8KW),M7140磨床一个(10KW),3050摇臂钻床一个(5KW),850加工中心一个(15KW),然后一点照明灯具(2KW),在来一个220V的小空压机一个(3KW)
合计:43KW,同时启动并满载的时候大概是86A电流,考虑未来老板大概率会爆单加设备,上3*50的规格吧?

楼主:
谢谢LS上的,小老板说了等爆单就在搬大场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LS上的,小老板说了等爆单就在搬大场地了。
爆单的前期还是会用现场的,一般很少就直接马上可能换地方的。

网友D:
用25的铜线或35的铝的够了

网友E:
100平方放下那堆设备,里面都很挤了,这堆设备里面,钻床应该是比较空闲的,如果管道不漏气,空压机也不会一直开,这个机加工小作坊应该是最多两个工人在开工,25平方线够了,不用考虑增加设备那块了,要加设备也很难放的下的。这样的小作坊在佛山这边很多,工厂也是一个店面,差不多100平

网友F:
建议上50平方,因为100平方场地估计效益好还会加设备,怎么没配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