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设置磁场使物料翻面烘干,如何添加磁场呢?(20210423)

楼主(2021-04-23):
如图所示,环境为100°,但是,如何添加磁场呢?用磁场发生器吗

楼主:
那两个是双层输送带

网友A:
才100度,考虑一下用网带吧,做一个烘道,长度根据你的生产要求来定,加热燃料可以是天然气,柴油,生物质的热风炉。当然你供电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电加热

网友B:
物料是金属?可以考虑用电磁铁,平面磨床你见过吧?就是依靠电磁铁吸住工件进行研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物料是要求翻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物料是磁钢。

网友A:
用烘箱的话,你的物件是在网带或悬挂链条上的,烘箱里面的热风是无死角的吹,根本不用考虑物件的正反面吧,有条件的去参观一下钣金喷涂行业的烘干工序就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