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控制

楼主(2021-04-23):
车间有台搅拌电机,控制方式为变频器控制。现在生产需要手自动控制即:自动时电机正转运行30分钟后停止2分钟,再反转运行30分钟。一直循环。手动时操作正转或反转即可。现在我用正反转定时器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用三菱PLC程序怎么写。请教下各位

网友A:
你得要求不明确啊,是全走PLC呢还是手动部分外部控制,自动走PLC.个人建议手动控制可以走外部,这样PLC有问题都不耽误生产。

网友B:
可以不用PLC,直接旋钮、按钮、继电器和定时器完成。

网友A:
楼主估计想练手

网友C:
就这个功能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正反转定时器?能行,改成正反转开关就不会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间有台搅拌电机,控制方式为变频器控制。现在生产需要手自动控制即:自动时电机正转运行30分钟后停止2分钟,再反转运行30分钟。一直循环。手动时操作正转或反转即可。现在我用正反转定时器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用三菱PLC程序怎么写。请教下各位
增设手动/自动旋钮开关,该开关负责接通\断开时间继电器的供电,以便在手动执行的时候,让自动计时程序陷入断电瘫痪。PLC程序的编制应参考这一思路进行编制。

网友F:
有的变频器就有基础的PLC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大哥

网友H:
直接用变频器的PLC功能不好吗?

网友I:
直接上个一体机吧,除了急停按钮,其他按钮,时间调整都可以在屏上做,免得工艺变更时间改变你又去改

网友J(2021-08-15):
回复 网友G:
x2 正转启动常闭需要删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