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3):
M218能用4.3的软件修改吗?

网友A:
可以的。

你参考下这个: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index?page=content&id=FA3802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M218能用4.3的软件修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218能用4.3的软件修改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285
帖子里的视频中使用的M218都是用4.3软件编辑、下载的

网友D:
可以的..只要你安装的时候激活本地代码...就可以在硬件配置里选择218plc
如果是黑色的218   就需要先把固件刷下来...不然不能用4.3
还有就是.如果你218要配TM3的拓展模块使用..就只能用机器专家那个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