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21-04-23):
昨天请人远程安装了一个ERP系统,没想到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所有文件夹数据都没有了!!!里面还有很多重要数据,回收站也没记录,也不是误删,心态崩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小伙伴们,急求啊!!!

网友A:
请的人可靠吗?

网友B:
所有文件夹数据都没有了
这句话没了解.
要做数据恢复吗?

网友C:
被搞了?一般这种操作都会备份的,估计钱没给利索?

网友D:
当你用远程的情况下已经吧电脑的权限交给安装的人,还是问问他吧

网友E:
解铃还须系铃人,找远程服务者,ERP系统有两种安装模式:
1、直接拷贝程序文件到硬盘,改系统配置即可使用(免安装)
2、用安装包文件把程序安装到硬盘,改系统配置即可使用(需安装)

桌面程序图标还在么?第一种直接右键属性,找到文件所在的位置;第二种可以在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里面寻找程序安装路径。会不会是杀毒软件误杀,把整个程序文件夹给全部歼灭了呢?去恢复区寻找吧?

网友F:
前期要备份重要数据,还有,告知干活的,我里面有重要文件,

但是一般都会告知的。

你这个操作有点骚啊

网友E:
才隔天的文件就不见了,找售后服务啊,要不生意有那么好做?完工收钱以后就可以不管不问罗?要真是这样,工控行业头大的尾款\加密解密\10%的质保金\反复挨客户骚扰折腾导致亏死的工程问题,就能永远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隔天的文件就不见了,找售后服务啊,要不生意有那么好做?完工收钱以后就可以不管不问罗?要真是这样,工控行业头大的尾款\加密解密\10%的质保金\反复挨客户骚扰折腾导致亏死的工程问题,就能永远消失了。
找过了呀,但是那个人说只是安装了系统并没有删除文件啥的,他也不清楚...

网友G:
极可能完全找不hi来了

网友H:
没有冗余,云备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