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台达伺服

楼主(2021-04-23):
现在有个问题,松下的60t 接了松下伺服和台达伺服,松下伺服可正反转,但是回原点时非常慢!台达呢只能一个方向转,回原点速度也很慢,用的位置表,找了很久也没找出毛病

网友A:
回原点慢 回原点速度慢 !台达只往一个方向转 是因为方向信号问题,

网友B:
回原点速度?电子齿轮比? 脉冲方式?接线?

楼主:
恢复个位老大,问题解决,因为只接了原点,没有近原点,在表里把近原点速度设一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