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输出电源高

楼主(2021-04-23):
一台变频器 电机漏电 变频器损坏 三组驱动电容和 2844 供电电容全 爆了 原装的是25V100UF 换成35V100UF 上电 显示正常 可以运行 但是 5v 电压5.2V

楼主:
24V 是28.6v
10V也有10.9V
2844 8脚 5V 正常 431 换的新的 330欧电阻 换 360欧 电压还是一样高

网友A:
3.3K换成3K

网友B:
5.2V是正常范围,完全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 电容全爆了 怀疑 电压太高 24v 现在有 28.6v 怕用不长久 想把电压 调下来

网友C:
空载还是带载,空载有点高也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换的不对哦,330欧电阻是光耦供电的,调整3.3k电阻或者3k电阻都可以改变电压,具体是3.3k换小则电压降低,3k换大则电压降低。按照理论计算可知电压为5.23v,具体器件有偏差,可以微调一下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5v电容容量下降,或者5v负载重。
+3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载测试 控制板 和风扇 都没装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反馈输出回路并个1K左右电阻,看电压是否能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压降下来了 谢谢 现在 驱动电压 7v多点 和 1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2844供电电压只有  11v多  5v  正常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看没有太大纹波就是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  呵呵  没有那东西

网友E:
采样电路的电阻如为原设计值,输出5.2V就是对的。某路输出电压空载时略有偏高,带载后会趋于正常。
5V设计输出偏高一点,可能是出于传输线耗补偿等方面的考虑吧。
如果其它各路输出电压都严重偏高,应怀疑有故障因素存在:
1、5V滤波电容失效;
2、5V供电电路有过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