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3):
目前在用组态王做项目,使用modbusRTU协议,由于变量较多,且变量地址相邻,是否有方法能够在程序中动态修改IO变量地址从而减少变量使用个数。

网友A(2021-05-24):
你说的是在监控画面自动添加变量,并且自动进行变量递增。
这个功能我没发现。
在MCGSPRO有阵列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B(2021-11-23):
在脚本中使用条件计算,增减IO地址码,赋给显示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C(2022-12-18):
回复 网友B:
如我有两个流量计,采用modbusRTU通讯,不同的通讯参数,我可以设定流量计采用统一通讯参数(com口、数据位、停止位等),但采样寄存器地址不一样,预先设置好IO变量再计算切换可以实现对应显示地址,但事先不知道地址,要到现场调试,想在程序窗口界面下修改IO变量的寄存器地址,这怎么实现呢?

网友D:
做成结构变量,是不是就显得少了呢?
然后可以应用导出excel修改变量,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