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3):
运放mc33074ad,lm324和tl084三者有什么区别,可以相互替换吗

楼主:
ABB550 37KW变频器上处理电流检测信息用的MC33074ad 可以用什么运放替换

网友A:
084是不是双电源?
324引脚一致吗?
33074工作频率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24引脚一致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网友B:
玩音响时候324和084用的多,但应用到变频器上的话,人家原来用啥你就用啥吧

网友C:
工业级的产品一般来说最好是原型号,应急代换未尝不可,不过必须正品配件

网友D:
看手册,看手册,既然都芯片级维修了,要把看手册当作家常便饭,不然即使这次蒙对了,以后遇到问题再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