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变量泵输出高压油到阀站调压阀,然后到达主供油管。系统压力要求6兆帕。是先调变量泵压力,还是先调阀战调压阀?

网友A:
这个不都是调整加载阀压力的吗?
这个阀门正常是泄放到储油箱,线圈得电就关断泄放保持主回路油压,机械超压阀保证管道工作油压,超压就释放超压部分

网友B:
先调泵 如果先调阀 压力很大不会吃不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泵 如果先调阀 压力很大不会吃不消吧
调泵的时候,阀台的调压阀是任何状态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都是调整加载阀压力的吗?
这个阀门正常是泄放到储油箱,线圈得电就关断泄放保持主回路油压,机械超压阀保证管道工作油压,超压就释放超压部分
这个不一定。有的阀是得电加压,有的阀是断电加压。分A和B的。

网友C:
压力只能通过调压阀来调整,变量泵不是调压力的,而是调流量的,当压力上升到一定值后变量,使得泵输出流量变小而已。

网友D:
对与液压系统的调试,最好你要清楚你的系统架构,在液压系统中,主泵提供系统的最大压力,各个终端用户根据需要调整对应回路的压力

网友E:
这个应该没有先后吧
油管压力不够就开(大)阀,压力高了就关(小)阀,需要增加泄压阀
油泵出来有应该有压力检测,控制油泵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只能通过调压阀来调整,变量泵不是调压力的,而是调流量的,当压力上升到一定值后变量,使得泵输出流量变小而已。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