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本人是200SMART初学者。目前有个问题:我现在需要用200smart连接一个LED数码管显示屏,商家给了我一个USB转485接口,我目前只知道需要写modbus的通讯协议程序,那我还需要写显示屏数字的显示梯形图程序吗?

网友A:
你要是这种带通讯的, 应该不需要写显示屏显示梯形图.
你可以把屏的通讯协议或说明书发上来.

网友B:
需要用到西门子modbus的库,通过这个通信把PLC某个地址的值传送LED屏的某个地址中,从而实现数字的显示。如果显示的数字不对,要考虑高低字节问题或者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C:
肯定不需要撒   液晶屏内肯定有单片机的,往单片机的寄存器里写数据就行  不过得看它是ASCII码还是16#

网友D:
通过通信方式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到数码管CPU中,然后CPU驱动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E(2021-10-19):
是modbus  rtu的通信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