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24):
KND1000M铣床数控系统编的程序所走的位置和实际走的距离有偏差,应该调哪个参数,师傅们指点一下,领导把数控系统恢复出工厂了,其他参数我慢慢调回来了,伺服电机参数原来设置好的没动,现在就是各轴走的不准,调系统上的电子齿轮比,始终有点偏差,比如走系统设置走10MM,实际少走了9丝,齿轮比原来是1/2,现在设置49/80,但这种小偏差不知道怎么搞了,这个设置数字大了输入不进去的,数控系统不精通,师傅们指点一下……已经搞定,设置25/40就可以了,其中有一个轴在有的位置出现一点点偏差,估计是丝杆磨损,有间隙了……

网友A:
恭喜你成功了
参数页
把移动量设到015-017里面
把实际测量值设到018-20里面
15和18对应的是X轴
16和19对应的是Y轴
17和20对应的是Z轴
我刚前几天设过,也借此贴记录下,下次可以翻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成功了
参数页
把移动量设到015-017里面
把实际测量值设到018-20里面
15和18对应的是X轴
16和19对应的是Y轴
17和20对应的是Z轴
我刚前几天设过,也借此贴记录下,下次可以翻阅
这几个参数没有错,但是按照你说的没办法输入设置呀!比如你要移动10MM,结果走了8.16MM,你怎么输入?手册上分子分母说的很简单,看的不是很明白,后来根据它的意思,分母填螺距*1000,分子是转一圈反馈的脉冲数,误打误撞就对了,到现在还不明白设置这几个参数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