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欧姆龙PLC(CJ系列CPU12或者32)与发那科数控通信有什么好的方法麽?需要在发那科数控弄个虚拟轴设参数,然后传送给PLC.现在用的是IO点,传送数据太费点了

网友A:
看发那科数控系统那边有没有或者能不能添加EthernetIP接口,欧姆龙这边加一个EIP模块 两边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CJ系列CPU12或者32)与发那科数控通信有什么好的方法麽?需要在发那科数控弄个虚拟轴设参数,然后传送给PLC.现在用的是IO点,传送数据太费点了
通信协议呢?

网友C:
看说明书 有些数控支持MODBUS TCP。试试看吧

网友D:
我之前是用的智能网关做的,需要预先明确需要抓数控的哪些数据;在网关里面配置一下就行了,数据直接写到PLC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