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0 7.5kW的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

楼主(2021-04-24):
前几天这台变频器突然报故障,输出拆掉后测量电机正常,电机线不接空载上电,启动直接报电机短路故障,变频器出保了,哪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之前运行1年左右时间均正常;是不是里面IGBT出问题了,没有变频器维修经验,哪位师傅指导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恢复工厂设置试验没?

网友B:
换别的电机有没有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换电机,不带负载,也不给启动信号,上电就报

网友C:
给你个提示:一、当变频器的功率在90KW以下的PO和PA未短接在一起导致;二、使用的变频器功率在90KW以上PO和PA未能连接到直流电抗器导致的;三、变频器没有进线主电源;四、施耐德变频器内部出现损坏。
个人建议检查外围接线

网友D(2023-07-29):
解决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2023-12-09):
设置里把输出缺相关闭,然后启动看看。

网友F(2024-01-14):
输出缺相关了。设置50 hz输出。 量输出电压

网友G:
查看手册说明书,这里都有,直接用APP查故障码就行

网友H(2024-11-26):
你好,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 请问你这边上次怎么解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  请问你这边上次怎么解决的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请问你那边是怎样处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