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谁见过这个板卡,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2021-04-24):
各位大神们,有谁见过这个模拟量板卡,是哪个厂家的?板子型号是4AI-4AO,但是没有标注厂家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专门定制代工的,市面上不流通零售,所以查不到,你这板卡插哪里用?工控机?

网友B:
问你的设备供应商吧,没有更详细的信息,不好查

网友C:
2楼这肯定是插电脑得,这插口对应的是PCIE的插槽,不过这板卡肯定不是研华的。

网友D:
应该是哪个特种行业的或者厂家自己开发的,估计还有专门的软件配合使用,不是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