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1-04-25):
请教一下伺服电机如何选型,假设使用750W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额定扭矩2.39nm)、丝杆直径32、螺距5mm加一个1:10的减速机,机构是垂直运动应该怎样确定负载最大是多少KG?

网友A:
查看减速机的比例,减速机还有扭矩转换范围,这个减速机说明书里面有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讲到螺距那边有个升程系数(具体建议查一下手册),这个系数乘23.9NM 就是你的最大负载能力

网友C:
直接问供应商让他们配合你选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