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这段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21-04-25):
请教一下,这段程序怎么理解?起什么作用?

网友A:
1、不管条件是什么,一直复位“气源故障”
2、不管前面条件是什么,一直置位“控制位:常闭点”,一直复位“控制位:常开点”
不管条件是什么,永远保持该状态,有的人这样写是担心在别的位置操作了这些变量。
好比AlwaysTRUE AlwaysFALSE

网友B:
气源故障这感觉楼主不要纠结,可能编写的程序这段没有用。

网友C:
用不上搁置而已,何必纠结

网友D:
。。。。。最烦这种工控界的“道士”
写这种作妖的程序干嘛!? 不用 !? 。。。。不用你可以删了哇。
啥也不是!

楼主:
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E:
现在我们都养成了这个习惯,不用的程序统统删掉,时间长了,别说别人,就是自己也会忘记哇!

网友F:
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不用了的程序段虽然删了干净,但到下手时往往会犹豫,舍不得删,怕以后又要用了需要改回来,删多了改回来时怕会漏了某些不起眼的点引起问题。所以常常换个方式屏蔽下以备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最烦这种工控界的“道士”
写这种作妖的程序干嘛!? 不用 !? 。。。。不用你可以删了哇。
啥也不是!
这个应该是后续调试的时候为了实现一个功能,或者是甚至是设备运行不正常,把这个程序改称这个鬼德行的

网友H:
这个就是起屏蔽作用的,意思是这个点总是不通或者总是导通!!!!